楼主(2015-01-16):
有个控制方面的问题需要请教。如下图所示,这个东西是用来做快速成形的,也就是俗称的3D打印的,但是这个是工业级别的。这个设备是在我们现有的加工中心上来实现,也就是将激光熔覆头和等离子焊枪做成一体,相当于刀具,将它夹持在加工中心的机床主轴上,然后送粉器同时向激光熔覆头和等离子焊枪送粉,它们同时开启熔覆金属粉末,逐层堆积,形成三维零件。
现在这个激光控制柜和等离子控制柜以及送粉器都有接口,它们可以直接连接在数控加工中心的扩展接口上,然后同时定义数控程序代码,来启动它们,也就是说数控加工中心只可以让这三个子系统启动关闭。至于在工作过程中的工艺参数如何调节问题,这个该怎么去控制实现?比如说激光的功率大小调节、等离子的电流大小调节、送粉速率的大小调节等,这些技术参数在工作过程中如何实现调节呢?这个好像还需要设计一套软件,至于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加工中心是什么牌子,什么公司制造的,什么数控系统,什么硬件配置都需要了解清楚。
还有,加工中心在购买的时候,是附带有随机资料的,包括扩展功能的使用说明,自行查阅随机资料。

楼主:
你好,加工中心是台湾友嘉的,使用的是fanuc的数控系统,这个床子,在它的数控装置中有一个内置的PMC,它有几十个外部扩展的IO接口,另外在数控装置的主机上还预留的有控制外加轴的标准接口。
上图中的激光、等离子、送粉器的启停控制,我计划是用这个数控加工中心的PMC的扩展IO口来实现,在数控程序中定义辅助功能M来控制。
至于激光的脉冲、功率等的调节,等离子的电流、电压等的调节,送粉器的送粉速率等的调节,在数控加工中心在工作的过程中,这些参数的调节,如何来进行控制和实现?这点好像不能用数控加工中心来实现吧?我的想法是再做一个控制系统,即用一个工控机,来专门连接激光、等离子和送粉器的控制柜,然后用VC或者其他软件开发一套人机交互界面来输入激光、等离子和送粉器的工艺参数来进行控制,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或者还有无其他办法,比如直接利用加工中心完成所有的控制。谢谢解答!

网友A:
激光、等离子、送粉器的启停控制,是通过接入fanuc的数控系统的内置的PMC的IO接口使用开关量控制的吧。
激光的脉冲、功率等的调节,等离子的电流、电压等的调节,送粉器的送粉速率等的调节,在单个独立的设备上是通过什么方式调节的呢?是设备上的旋钮调节的吗?还是设备上的按钮调节的?
假设激光、等离子、送粉器的启停控制可以通过fanuc的数控系统的控制。激光的脉冲、功率等的调节,等离子的电流、电压等的调节,送粉器的送粉速率等的调节,是可以通过模拟量信号进行控制。
可以考虑用PLC可编程控制器附带模拟量模块,链接触摸屏,进行独立设定控制。
感觉fanuc的数控系统也可以完成所有的设备参数调节控制,但是要牵扯到对fanuc的数控系统进行二次开发,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但是fanuc公司因为技术专利的问题,应该不会配合客户并提供技术支持的。

网友B:
搞激光切割机电气的,建议你换数控系统,发那科没有模拟口,只能加转换单元配合IO口来控制,但是这样降低了你的控制精度;如果通过外加PLC和触摸屏控制,太不灵活了。

网友B:
搞激光的,除了发那科自己用他的系统外,基本没人用;最多的是法格、PA8000和西门子。

网友A:
想让楼主换数控系统,估计难咯。
估计楼主是按照工厂现行加工中心的设备而进行技改的方案吧,加PLC和触摸屏可能是实现最易的方法之一。
可能楼主对工控不太了解,还是外包吧,自己也可以跟着学东西。

网友B:
再想一想,PLC加触摸屏这种方案根本没法用,3d打印的参数是根据加工程序实时调节的,不可能还去触摸屏上调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花的钱好几百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法兰克没有模拟口?为为什么这个要模拟口?是这样的,这个激光、等离子开关、送粉器的开关只需要一个开关量接口即可,这个机床本身带的有,模拟量接口的作用?谢谢交流,可否提供一些建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无好的想法?谢谢!

网友A:
你的参数怎么调节?
是通过接通一次就上升?下降也是接通一次?有实物设备去了解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激光的脉冲、功率等的调节,等离子的电流、电压等的调节,送粉器的送粉速率等的调节,是可以通过模拟量信号进行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B:
不贵吧 ,激光器就要100多万,等离子几十万,数控加机械也是几十万。

网友A:
楼主的需求应该是在原数控设备上添加设备进行功能扩展的尝试,如果实在找不到fanuc数控系统的模拟量单元进行扩展,可参考5楼的建议,用AD模块中转调节相关设备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