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6):
楼主之前一直接触台达的触摸屏,其他的触摸屏不怎么了解,现在客户需要做个力与时间,力与位移的曲线图,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图像效果真是蛋疼,同一个寄存器地址出来的曲线都不一样(触摸屏延时滞后的原因),这让客户怎么看,并且软件上设置的采样时间是100MS,但是实际上要远远高于100MS,起码250MS以上。
采样周期最好能跟上PLC处理的扫描周期,这是最理想的情况,至少也要<=100MS,请问有没有师傅处理过类似的问题,然后用的是哪种触摸屏,最好支持台达的PLC,可以用232口通讯。

网友A:
基本上触摸屏都支持台达plc

网友B:
触摸屏的显示会滞后1S以上的。所以做曲线或波形,有点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吴师傅,如果您碰到需要做曲线或者波形的话怎么办,是直接拒绝不做还是用其他方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请谈谈主要问题,谢谢!

网友C:
买台触摸式工业PC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有没有用过,用的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D:
人机也就是个看看做完后的曲线,实时曲线费劲。

网友B:
一定要曲线就用工控机了

网友E:
改成显示历史曲线不得吗?
要实时显示,曲线太难看的话,干脆直接改成显示数值量得了。
再或者,直接换上位机组态控制并显示曲线。

网友F:
实时曲线在触摸屏上在100ms内,是很不稳定的,  一般这种曲线,需要在上位机PC中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用的历史曲线输出的图形,如果用数字的话,那就是一堆数据了,100MS一个,生产周期10S的话,就是100个,100个时间节点对应100个力值和100个位移,看着就头大了,而且在触摸屏上数据类似EXCEL输出的话,也有延时滞后,设定100MS采样周期,1S才输出3到4数据。
上位机组态控制没有接触过,请教能不能详细介绍下,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吴师傅您有没有用过呀,求款控制相对简单,能够马上上手,并且价格适中的上位工控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不是说实时,我是用历史曲线,历史缓冲区做的,只要能够实际反应并精确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这位师傅有没有使用过操作相对简单,价格适中的工控机,推荐一款!我还是新手,没接触过上位工控机,或者说对这个还没概念!感谢!

网友G:
要求这么高
用触摸屏我知道的都满足不了!
还是采用工控机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其实工控机就是工业计算机,我们的上位机用的都是研华

网友H:
还没用过曲线这样的效果

楼主:
上几张图给各位看看吧,基本没用!
这是同一个产品的,设备参数都没改变的情况下出来的!

网友E:
这曲线跳跃的如此厉害,是设备采样的数值跳跃的原因吗?还是曲线表的量程的原因?
不懂楼主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曲线,也可以尝试用一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安装组态软件,和PLC进行通讯,然后再在电脑上出历史曲线表,看究竟是不是设备本身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整体趋势是对的,最主要问题就是数据传输速度跟不上,延迟滞后,PLC扫描周期10几ms,触摸屏的采样周期100ms,但是由于传送问题,触摸屏实际采样周期差不多有250ms的样子,所以导致一部分数据没有反应在曲线图上,使整个曲线图看起来跳动比较大!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能是数据输出速度的频率太高了,硬件性能跟不上了。
试一下能否这样,数据输出的速度不变,将一定时间内输出的数据先存储在PLC的寄存器内部,比如说100个数据。
待数据存储完成之后,触摸屏的曲线才去调用数据进行显示,保证所有的数据百分之百显示。
简单的讲,就是将数据分割成单位时间内的块状数据区,触摸屏曲线显示的只是单位时间内的状态,并且不是实时状态,与实时状态延迟N个时间单位。
不懂楼主的触摸屏是否可以这样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台达触摸屏软件历史缓冲区可以设置8个缓冲区,也就是8个寄存器地址,如果不实时的话,8个根本不够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来得在扩展储存上想办法了,先看一下触摸屏能否扩展存储。
不行的话,可以考虑PLC进行存储。

网友I:
采用工控机吧!

网友J:
工控机,网线通讯;
单片机,定制液晶显示;

网友K(2015-04-02):
高要求,不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