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问题

楼主(2015-01-16):
昨天,车间一台机器突然断电,PLC主机有电,低压24V开关电源指示灯也亮,说明220V交流电通电正常,触摸屏与执行件都没有电,用万用表测试所有的输出点的负载是否有短路,测完没有短路现象,再查看低压保护电路上的保险丝,保险丝已熔断,保险丝为5A.更换一同样5A的保险丝,机器启动没有问题,以为正常了,可运行不到5分钟.机器又突然停止,一查看刚才换的保险丝,从中间熔断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机器用了1个多月,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A:
那只好这一路查一下啊

网友B:
用绝缘表测下负载和电缆的绝缘。

网友C:
可能有短路部分吧。

网友D:
保险丝质量不好

网友E:
低压电路是干嘛的呢?把5A的保险都熔了,低压电路是直流还是交流?
换新保险,把表串到里面去测电流,看超没超。

网友F:
执行元件中运行有短路的时候吧

网友G:
从中间熔断了,说明负载电流已超过保险丝的正常工作电流,但不像是负载完全短路,可以将负载一一断开来测量电流进行判断。

网友H:
我的也出现过PLC有电,触摸屏没电,经检查是DC电源的散热风扇不转了,导致DC24V输出异常。

网友I:
可能有短路

网友J:
    分段检查,找出短路处。

网友K:
应该是局部负载大了!

网友L: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这个要慢慢查
从一些容易出问题的设备入手检查

网友M:
这种毛病最麻烦了,如果开起来就烧保险还好查一点,只能耐心观察了。一路一路排除吧。

网友N:
实在不行换上个小断路器一点一点的查吧

网友O:
应该是运行过程中得负载问题,查看当时启动的负载

网友P:
烧保险了肯定要好好的查下才能送电呀!

楼主:
现在换了8A的,机器能工作,就怕不能保护负载

网友Q:
如果不是熔丝问题,就是负载存在问题。
可观察熔丝熔断的时间有无规律,看那时候是些什么负载;或者,查看一下有无其他异常情况。
熔丝规格换大,要慎重,需查核有无必要换大。

网友R:
注意观察到那个动作的时候停的,重点查看一下!

网友S:
这一路上的原件仔细查查 没办法要一个个换了啊

楼主:
昨天一个步进马达,出现堵转,怎么细分,设置都还是走不准,发抖。是不是这步进线圈异常啊。

楼主:
换了一个步进马达,现在机器正常了,保险页用5A的了

网友T(2019-09-21):
可能有地方接地了,用钳流表卡下到现场的控制线,电流特别大的就是那里有问题,本人用此方法排查过,是一个接近开关线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