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感应片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5-01-16):
用感应片控制步进电机(三菱PLC)应该怎么编程呢?一个感应片上开有36个槽,步进电机每次转动一个槽的角度,用什么指令合适?
比如检测槽的光电为X1 , PLC上Y0 为脉冲输出,Y4为方向,如果用步进写 最好!

楼主:
顶起来,高手们帮看看,谢谢!

网友A:
用中断指令写
【方案】
TSN+5G技术在无人驾驶园区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到用中断,但是不知道怎么写,能不能写个示例? 应该不用多少步吧,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看资料就可以了,我也只用过台达的PLC做过,其他品牌的没用过这个指令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纯净水包装机上的应用

网友B:
步进马达不用驱动器?36个槽,每个槽是多少度?步进马达的步距角是多少?
应该算好脉冲数,直接发送就得了。槽感应应该算闭环控制了吧。
【方案】
华北工控智能物联工控机,助推智慧灯杆加速应用落地

网友C:
是槽控制步进电机 还是步进电机控制槽 或者是控制步进电机走一个槽?
【方案】
图尔克接插件在纺织行业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