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

楼主(2015-01-16):
我们一般拿钳形表检测电流,如果带变频器,我们是不是应该卡 进线的电流啊。因为我发现进线电流和出现电流不一样。还有一点,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进线的 还是出现的电流啊。

网友A:
进线是工频50赫兹,输出时高频脉冲模拟的交流。输出端不能用常规方法测电流。

网友B:
有变频器的还是卡进线好些!

网友C:
变频器相当于一个变压器,如果忽略变频器的内部损耗,变频的进线电流*电压=出线电流*电压
由于变频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在<50HZ时,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因此一般情况下,输出电流是高于输入电流的。

网友D:
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和效率还是要考虑的,也不是很小的数目了5%吧,差不多。

楼主如果用一般的电流钳表测电流,只能卡进线电流,出现电流卡不出来真有效值。显示值也不准确。变频器的电流显示,应该是出线的电流(电机电流)。所以,看变频器的显示值就可以。

网友E:
你用钳流表卡出线电流,跟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对不上,是因为频率不同吧?!

网友F:
要用真有效值的钳流表,卡出线电流

网友G:
出线一直在变,没法卡

网友H:
变频器显示的应该是出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和效率还是要考虑的,也不是很小的数目了5%吧,差不多。

楼主如果用一般的电流钳表测电流,只能卡进线电流,出现电流卡不出来真有效值。显示值也不准确。变频器的电流显示,应该是出线的电流(电机电流)。所以,看变频器的显示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