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指令

楼主(2015-01-16):
如我理解,D340的值传送到K4M300,后将低8位也就是K2M300再传送到K2M316,可为何到了最后写到DA模块里的却是K4M316,而不是K2M316呢!小弟不解,望各位赐教。

网友A:
虽然写的是K4M316,但高8位用不到的,16号缓冲区用到的是低8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可为什么要这样写呢,直接写8位的不就行了嘛。我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B:
会不会是指令格式等的要求;不了解该指令,只是猜测,或可查指令说明。

网友C:
这是因为DA模块的用法,它必须得把16位的数据送过去,可以理解成固定格式。

网友D:
前面的数据要16位的;
程序中M324~M331不要其它地方使用;

网友E:
这个程序中K2 K4都一样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