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6):
驱动光藕A 316J从1.8元到十几元都有,用十几元一个真心舍不得,几块钱一个的有一定的次品,而且还要用细沙纸磨脚才能上锡,大家都买几块钱的?

网友A:
我刚买了20个。10块多一个

网友B:
选择信誉好的卖家,买中间价的就可以。

网友C:
买好点的吧  贵点的试试

网友D:
用TLP521比较多,为什么要磨脚,焊上集成座就好了,光耦可以插在集成座上啊,而且这样更换也比较方便。

网友E:
需要打磨才可上锡的,说明是老货,放的时间太长了,管脚被氧化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拆机件(被用过的元器件),现在以功率三极管的拆机件居多。都是从废旧仪器和设备上拆下来的元器件。属于拾荒再利用的东西。那玩意还能用吗?当然,很多人在用。

网友F:
这么说有必要整个光耦检测器,我是各备了一些,。

网友G:
316J全球就一个生产厂家,现在叫安华高,正品价格在10+以上,更贵的就是利润问题了表情价格低的有次品很正常,这个玩意儿用多少钱的不好说,有的喜欢便宜的,有的更注重质量,有需要我这里有,11RMB,

网友H:
假的一般都是能开机不报故障,但没脉冲输出…

楼主:
8元就打上假一赔十,估计8元以下大都翻新封装和2元估计没区别,当然了买到10元以上不见的都是原装,翻新的上锡很困难。淘宝假货泛滥难道搭建平台的就没法律责任吗?淘宝上买的是贼脏买方无责任,要是见面交易买方就脱不了干系,贼脏一经淘宝就合法了!中国的法律是有钱人供着有权人的法律。

网友I:
找信誉好一点的店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