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软启动问题

楼主(2015-01-17):
我有一台美国寿力ELQ1125XH型号空压机,
  功率:355KW,服务系数:1.15,
  额定电压/频率V/Hz:AC 380/50,
  运行电流:726A
我为这台空压机开发了一套“变频起动柜”,参数是
  额定电压/频率V/Hz:AC 380/50
  额定功率 KW:450
我的问题是:想用这套变频柜启动空压机,调试一下变频系统的使用情况,但是我现在只能找到功率350KVA,最大电流为505A的油式变压器供电,所以在设备拉到现场前必须想确认一下:这样的电力配置能否通过变频系统启动我的空压机设备。在用电时我可以让所有的其它设备停运。
  请说明原因。谢谢!

网友A:
电机电流726A,变压器电流505A,显然不合适,再说变压器也不能长时间工作在满负荷状态,要让电流不超变压器额度电流,只有降低电机频率,频率太低了空压机的工作状态就不正常了,油润滑系统有可能报警。你可以试一下,变压器允许短时间超负荷运行,能超多次时间这个要查一下资料,在者要看变压器的质量了,频率肯定不能开到50HZ了(除非开到50HZ,电流不超过变压器的额度电流的85%)。能开到40以上基本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这样压力能满足要求就可以。

网友B:
是的,空压机职能工作在轻负荷下,试试可以,正式用还是不行。现场没有大容量供电电源?那为什么要用大容量的空压机呢?

负荷与供电电源容量,不能匹配,就不好办了。这个如果将就,很容易出现事故的。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复和帮助!
    有两点我没有描述清楚:
    我是在为空压机开发变频系统,我现在的目的仅仅是用这套变频系统带动空压机后开机调试,看看系统是否正常。但是现在我只能找到这么大的电源配置来试机,再补充一点:我的变频系统除了一台空压机外再没有其它的设备了!
    所以想确认两个问题:
    1 这种电源配置能不能启动空压机?
    2 启动后在短时间内(1个小时左右)能否对系统进行调试?

网友B:
变频器启动,不会有过载电流,但启动以后压缩机的工作不能带很重负载(压力不要带满)。只要保证工作电流不超过变压器的额定值,就没问题。

网友C:
调整进气开关使其工作在轻载或半载用来调试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