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7):
西门子变频器黄灯秒闪,能和面板通信,外接旋钮可以调节Hz。变频器的散热也可以正常运行。我估计不是变频器的硬件问题,但是按下run就是不启动。希望坛子里的有过这方面的经验的前辈不惜赐教

网友A:
提供变频器的型号和详细的故障显示,比如面板显示什么代码,具体是哪一个故障灯在闪烁。
最好上传故障图片,故障信息讲得越清楚,就更好解决。

网友B:
是呀,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呢?是MM4系列的?还是其他系列的?BOP面板有吗?如果有,显示的是什么信息?等等。西门子的变频器,自诊断功能还是挺强的。开不了机,会有各种信息告诉你,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C:
插上面板看看报警呗~

网友D:
看看面板信息啊。

网友E:
外接旋钮可以调速,这个和启动按钮不能启动貌似没太大直接关系啊。
外接端子能启动么?不会是参数问题吧

网友F:
面板频率没给定吗

网友G:
楼主被抓起来了,怎么不说话了

网友H:
应该是过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