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无输出请教

楼主(2015-01-17):
如图,它输入电压,p+p-万用表打直流1000v有电压输出,但是它的工作指示灯不亮,那一块烧黑了,风扇坏了一个。就是接电机不转,好像是保护了,请大侠指点下怎么弄,不然就算是闯祸了。

网友A:
说得不太明白,量的一千犬应该是表不准吧,正面看不到哪烧黑。

网友B:
这不是英威腾变频器吧!指示灯不亮,变频器有显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显示屏没数字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直流一千伏量程量的

网友B:
这估计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C:
康沃变频器吧,如面板没有显示那就电源坏了

网友D(2015-08-12):
380三相PN电压不应该是537吗,你怎么测出100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p+p-之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