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7):
怎么用PLC控制变频器实现电机正反转,调速

网友A:
用端子控制正反转,用模拟量调速。或直接用±电压模拟量控制正反转和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上有端子直接代表正转和反转意思啊,然后用PLC的Y0输出接到正转上,当它输出Y0时候就能正转啊。你说的调速能在具体点嘛,

网友A:
是的,端子具有这种功能,调速可以用模拟量模块输出电压或电流来控制。如只通过模拟量来控制就要使用±10V输出端子接到变频器的对应端子上,输出正或负就是变频器的正或反转,电压的高低就是转送的高低。具体可以参考相应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用PLC接到变频器的正负10V的模拟量时候,中间是不是还需要一个过渡的东西,否则PLC的输出怎么能够线性的输出-10到+10之间的任意电压?还是打比方说我Y0有输出的时候是-10反转了,Y1输出时候+10正转了,其他的转速呢

网友A:
要加一模拟量控制模块,根据程序就能输出线性的-10到+10之间的任意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其他机器上用的一款伦茨变频器的说明书,端子1是启停意思,后面没有哪个端子说是正反转的啊,平时你们做工控时候一般选什么变频器跟PLC配套使用啊

网友B:
呵呵;论坛里讨论N次的;
三种方式:
1、多段速,PLC用二个点控制正转反,现用几个输出点组合多段速功能,此方法编程简单,PLC不需要加配件,不足之处是对应的速度是固定的,要改变只能在变频器参数中修改;
2、PLC模拟量输出+二个输出点;用模拟电压/电流控制变频器频率,编程也简单,转速可以随便调节,但要配一个D/A模块,价格相对会高些;
3、通讯方式,此方法硬件上成本很低,但对编程及抗干扰处理方面要求要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还有怎么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啊,依靠连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CP和dir上嘛?那个脉冲数目怎么计算呢,方向怎么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