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7):
厂里的打磨机(用于打磨不锈钢管的焊口作平滑处理)想要技术改进,目前的打磨方式是通过人工来调节打磨的力度来进行打磨的,现在想要求能够自动调节打磨压力进行打磨.我想问的是怎么能通过感应电机电流的大小来自动调节打磨压力度,又或者是通过一个设定的时间范围来自动调节打磨力度,当到达这个设定的时间值时能自动下压调节打磨力度.希望各位前辈能教小弟一下.最好是能告诉我需要哪些电气配件

网友A:
一个自动化控制系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机械执行机构,一个是电气控制系统。
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与运行,是根据机械动作提出来的要求而进行设计的,我们通常说的工艺,就是说它了。

楼主要把工艺讲清楚,最好上图说明,我们才能给你的电气控制系统出主意。

网友B:
其实先搞清工艺,才好设计电气系统!

网友C:
      楼主是只要鱼,不要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