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7):
我设备总容量40KW,用了一根3*25+1*16的电力电缆供电,我现场除了三根电源线,还需要接地线和零线。剩余的一根线我用作了接地线,零线就没有了。我电控箱内需要用到零线,我能否在设备地脚螺栓处拉一根地线用作零线?
我不太清楚如果将剩余的一根线作为零线,地线是否就要从地脚螺栓上引出来。地脚螺栓打入地下一米多点。

网友A:
零地共用呗!

网友B:
在精密的工控设备上,有时候零地混用会导致问题的,建议分开。
零线必须从电源供应端获取,和火线同样出自一台电源变压器才得。地线的获取,可以就地,比如深挖地表埋线,比如设备框架足够大,设备根基与地下接触足够深,可以从设备外壳获得地线。

网友C:
零地线混接在安全方面是通不过的。

网友D:
16的线做零线,地线另外打一根铜棒入地。

网友E:
你这线子16本来就是应该给零线用的啊。

网友F:
本人认为,不建议将16mm2导线用作零、地共用,可以增装一只380/220的隔离变压器。
如果必须共用,则对16mm2的导线要求比较高:
1、共用的16mm2导线必须在现场,再加接一重复接地。
2、同时,16mm2的导线到变压器的总的中性线接地处,不能有任何接头,如果有,则每一断点的接头处,必须也同时重复接地。

其实,以上苛刻的要求,就是防止共用导线(PEN)出现任何故障,从而发生事故。

网友G:
先看供电系统的接地型式吧。

网友H:
2楼,6楼的解释很精辟我赞同

楼主:
我现在把16平方的线作为了地线,加了一个变压器,所有的220的电源全部从变压器上来。

网友I:
嗯,这样挺好,AC220V是独立电源了,抗干扰能力相对强了。地线就是地线,接设备外壳,很好的一种形式。我一般喜欢用这样的形式

网友J: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将低压电网的配电制及保护方式分为IT 、TT 、TN三类。IT系统:中性点不接地或通过大阻抗(约1000欧)接地,一般矿山用,高压6KV、照明127V照明与动力分开,照明要接在动力之前。TT系统:是指系统指在三相四线的配电网中,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且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TN系统:是电源系统有一点(通常是中性点)接地,负载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如金属外壳)通过保护线连接到此接地点的低压配电系统。依据中性线N和保护线PE的不同组合情况,TN系统又分为TN-C、TN-S、TN-C-S三种形式。TN-C系统零线与保护线公用(三相四线制),TN-S系统,零线与保护线完全分开(三相五线制),TN-C-S系统一般企业、住宅小区。由于TN-C-S系统的中性线和PE线是进入建筑物后才分开的,与TN-S相比较,它们之间的电位差较小,对信息技术设备引起共模干扰的可能较小,这正是一些发达国家对低压供电的建筑物更多采用TN-C-S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同一配电系统中严禁同时使用保护接零与接地。楼主要看你所在配电系统采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K:
学习了,难怪我们的每一只柜子都有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16平方的线作为了地线,加了一个变压器,所有的220的电源全部从变压器上来。
这个方法不错,可靠性也可行,经济性也还过的去。成本不会需要很多。

网友M:
零线和地线不能混用必须分开,你可以把16的做零线,找个地脚引出地线

网友F:
建议各位搞清楚楼主是什么系统,并非所有的系统都可以就地打接地线!

网友N:
零地不能混接,如果零线是用来给控制电路供电的。做法是加装一个380变220的电源变压器,很便宜。不然,通不过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