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介绍一款液位计。

楼主(2015-01-17):
请帮忙介绍一款液位计:
1、用于90℃水位探测;
2、测量深度6米;
3、能显示即时水位;
4、能输出高水位、低水位信号;
5、请别介绍浮球开关。

网友A:
推荐两个选型:雷达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
石化行业的首选。
不过好像楼主的控制柜不好连接总线式的仪表,再加个PLC和文本吧。

网友B:
超声波液位,楼主有兴趣吗? 可以直接读出数据 还可以输出4-20ma的模拟量信号。

网友C:
这就看你的预算了!

网友D:
雷达 声波可以实现即时显示 如果只控高低位 可以用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E:
给楼主的建议;
超音波液位计(输出为4-20ma),加上4-20mA输入数显表DPMW(可以询问厂家此数显表是否可以加报警输出),这样就可以得到你需要的信号了,也不用增加PLC,直接把你需要的信号通过中间继电器加入你的控制回路中去。

网友F:
带4—20mA远传的磁翻板液位计,加一个有输出触点数显表即可,根据罐上二个法兰距离选择好长度,既直观,有可控制

网友G:
最好用我们的磁致伸缩或投入液位计,90度热水用雷达或超声波都不靠谱,因为水汽有很大的影响。QQ:1531165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