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7):
跪求:静电接触报警器原理图

网友A:
没有该资料。
或者,可先了解其工作原理。

网友B:
谁有?同求,车间因起静电起过几次火,还好有惊无险。

网友C:
静电只能预防,还没看到过有相关的报警器的呢。
楼上的,是什么原因产生静电而导致的电气火灾事故呢?

网友D:
有专门做静电消除设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