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7):
我是头一次听说这个词,想象在设计时确实有必要考虑这个参数,大家在设计时考虑这个参数吗

网友A:
楼主担心丝杆飞车?带动丝杆的是什么马达?
话说只见过丝杆带滑块撞车的,没见过飞车的。

网友B:
这个头一次听说,通常就关心下丝距,直径!

网友C:
滚珠丝杠?

网友D: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个词。意思超出安全运行速度,丝杆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E:
第一次听说,超出安全速度会怎么样

网友F:
搞电的,没研究过这个,懂的出来普及下

网友G:
滚珠丝杠的安全速度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导程、直径、加工形式以及精密等级、质量等都有关,一般转速N当发生共振时为危险速度,由于高速运转发生的热量也会是丝杠的精度极具下降,因为不知道你的丝杠具体型号品牌是什么,所以没办法计算你所要的最大转速,给你一个简单的比较公式算一下,dmN值,dm即丝杠的直径,N为转速,一般情况情况下精密级的极限转速dmN值小于等于70000,一般转造级的极限转速dmN值小于等于50000,不过随着制造业技术与材料学技术的不断提升,该值会越来越高,现在最好的牌子也有dmN值高于100000的了,你可以粗略算一下,记得取该值的80%为安全速度。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这样的算法主要根据是什么?物理性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