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7):
有一台AB软启动器 150-F201NBD客户拿来,查看报警记录为:无负载C 和无负载B.根据网上查找说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拆开其中发现电流互感器有一个贴片电容烂掉了不知为什么,也不象炸的。。更换贴片电容后。用自己店里的3相380V输入可以正常启动,并带4KW和5KW电机都没问题。正常启动。为了更好点,去一个朋友专门修电机的店,想试下他的30KW,去试了下就报无负载C又试了一个5KW的开下好象比较难启动,启动后没多久就自己停了,又自己启动,
30KW也是这样。。。奇怪了为什么在我自己维修店里可以到 这里就不行。。老师们你们说说看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A:
我也想要您帮个忙呀!我接了台AB,开关电源部分的电阻烧了好多!看不清楚电阻值了!帮个忙呗!和你的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咯我帮你看看,拍个相片来我告诉你

网友B:
AB软起正常的带小电机,转-停-转-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带大电机30KW也是这样呀。。可是我到我店里试正常呀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C:
高端的AB呀,带相序检测CAN通讯,里面用的是平面变压器,太高端了。

网友A:
好的
谢谢,我上照片,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方便加个QQ吗

网友A:
帮我拍张照片我看下电子

网友A:
就这两地方电阻都坏了!谢谢了!

网友A:
R267   R319 R11 R324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很怪的现象,能启动也能转,但转旁路的时间不对了。我设了10秒加速,但没过2秒就旁路,接着过一会儿他自己又停下来,马上又自己启动起来。感觉像是程序乱了。现在市场上找不到这个软起的控制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炸了这么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QQ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R267 =R470    R319=1001   R11=1000   R324=10R0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修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平面是可控硅来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有,还放在那里

网友E:
AB软启动不熟悉,国产软启动报输出或输入缺相除去外部因数,基本都是由于双向可控硅绝缘阻值过低造成的,正常驱动可控硅G1K1控制1 2导通,G2K2给1 3负压,其中有一个方向可控硅损坏都会导致光藕1脚电压低报缺相。

网友A:
谢谢楼主上图呀!我的QQ是35703168

网友F:
我也有一台待修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是什么问题的。。说看看、、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最近一直在忙   没来论坛看   我那台后来的故障是报C缺项   检查是499K的一电阻变值导致    108A的机子,我只带了7.5的空载电机试机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手头也没大电机试机   就直接发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