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的通信

楼主(2015-01-17):
12号刚购了1个信捷XP2-18RT一体机,代理商给写了一句与变频器通信的程序,说可以了,回来用了4天(第一次真正的做程序)写好设备工作程序,现就差与变频器通信了,可不知怎么写,网上也没找到看得懂的,在此希望有奇迹发生.
给我的那个程序是这样的:LD 8000       REGW  K1 H3001 D4000 K2   向变频器输入频率.我要用PLC向变频器发出启动和停止命令,不知该怎么写?变频器的地址定义:1000H,正转0001H,反转0002H.各位能帮我吗?

网友A:
实际应用很少用通信启停的,多用端子启停,通信一般只调频率和监控。

楼主:
调频率也行啊,在屏上调,怎么能做到?因变频器位置特殊,用电位器也不理想

网友B:
通讯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C:
什么变频器啊

网友D:
好像做变频器和PLC之间的通讯,较复杂。
变频器和PLC之间是怎么连接的?用的什么方式连接?RS232?RS485?
变频器什么型号?支持通讯控制吗?详细查看变频器说明书关于通讯章节了没?变频器的内部参数需要改动吗?还有PLC编程手册关于通讯的数据发送与接收的说明看了没?
基本上要靠自己对照说明书慢慢摸索的。

网友E:
1楼分析的没错。变频器和PLC一般启动信号是PLC输出点或者外接启动开关,通讯一般读写频率多谢

网友F:
正转:
LD M8000  MOV H1 D0
REGW  K1 H1000 D0 K2

反转:
LD M8000  MOV H2 D0
REGW  K1 H1000 D0 K2

楼主:
谢谢7楼的朋友,不知什么原因,还未成功,如能继续帮助,万分感谢!我的邮箱liumingjin4218@sina.com

网友G:
变频器也信捷的?

网友H:
赞同一楼的观点,一般PLC与变频器通讯是用MODBUS(485)。

楼主:
变频器是美态公司的MT-B型

网友G:
呵呵;不是信捷的话你可能要惨了;

楼主:
Z版主,能详细一点吗,为了我和工控的其他朋友,在工控里找到知音,提升技术和熟悉产品,你就好人做到底,讲一下真相吧

网友F:
看了变频器的地址说明  你的程序,我告诉你的程序都是正确的。
不能成功的原因在于你的变频器设置有问题。

你这样,先进行变频器的频率读,这个读频率需要设置的变频器参数比较少,如果能读成功,你再进行其他的通讯研究

刚才又看了一下说明书  3001H这个地址是只读的?那
REGW  K1 H3001 D4000 K2
这个指令就不能写入成功了。

楼主:
谢谢15楼的朋友,信捷产品要与变频器通信,可能要有它信捷的特殊程序, 我对经销商发火了,才搞了一个程序块,但内容还需慢慢捉摸,现在还不明白.在此也谢谢参与的各工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