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关于步进驱动器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1-17):
步进驱动器的电压上面写的是交流电压18V-80v,可是淘宝网上写着直流电压也可使用,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最重要我怕接直流电压把驱动器给烧了,如果可以接直流电压,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相比较的话,哪一种电压更稳定一些,为什么。

网友A:
买东西不问要说明书的么?或者到官网去找型号相符的说明书也得呀。
不要随意猜测,看说明书才是正道。
至于区别,交流电压可以直接从插座获取,而直流电压需要额外添加电源供应设备。但是效果都是一样的,楼主你喜欢哪种?

网友B:
问一下厂家吧,驱动器的电压增大的话(在允许的电压范围内),可以提高步进电机的转矩。

网友C:
呵呵;购买个AC220V/36V变压器不就OK了;

网友D:
AC输入的驱动器内部带整流滤波,DC输入的驱动器内部不带整流滤波。

网友E:
是交流的就用交流,不能搞错的,

楼主:
按什么写的应该是交流电是没有错了,还是买个变压器算了,直流电我就不试了,免得烧了,那就亏大了。

网友F:
你这款是交流电压供电的,所有必须接交流电压。
接直流电,驱动器不会烧的,只是不会工作而也。
步进驱动器也有直流供电的,

网友G:
路过学习了。谢谢各位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