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复位清零的问题

楼主(2015-01-17):
西门子S7-300复位清零的问题,刚接触S7-300,问一个问题:图中的MRES拔位开关清零还是复位,有人说拔到MRES位,好象是停止指示灯间隔一秒闪耀,直到一直亮,松开MRES,再次拔到MRES位,STOP灯间隔二秒闪耀,直到STOP灯常亮,松开拔位开关,打到运行档,是不是这样相当于重启,有人说会全部清零,会不会造成MMC卡程序丢失?

网友A:
MMC卡的程序是不会清除的,只是把CPU复位。

网友B:
MRES的作用是复位内存数据,DB块和CPU中设置的保持区的数据复位到初始值,其它数据清零。不格式化内存,程序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C:
程序不会丢失。

网友D:
打400电话吧,他们会告诉你正确的操作方法!
有两种结果,操作方法也是相同的,只是时间不怎么一样,
复位操作会导致调试数据丢失,所有的数据会恢复到下载时设定的数据状态;
格式化操作会导致所有的程序和参数丢失,并无法恢复。
都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请谨慎操作!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