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8):
我用的是西门子plc200的!Em235模拟量模块!请问我现在有个仪表输出两线制的4~20ma信号!这个信号如果是有源信号和无源信号都怎么处理呢?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有个仪表输出两线制的4~20ma信号;
把这信号的二根线接到EM235四个通道任一个就行,DIP设置对;
电流信号请将EM235对应CH的R及+端子短接;

网友B:
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版主您好
4-20MA 信号自带输出有源 和无源都是按照您刚说的那样接线么?

要是都这样接线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没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有源信号和无源信号应该有个 不同?接线是不是不同

网友C:
无源的c-那不是还得结合m吗

网友D:
有源无源都一样,只是电源的接线不一样

网友E:
无源的好像要将电源与传感器串接进采集通道!

网友F:
个人认为有源信号和无源信号进PLC的接线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供电电源上有区别。

网友G:
我感觉这就是传感器需不需要单独提供电源的问题。单独供电就是接上传感器电源,另外信号两线接到PLC;不需要单独供电,就是信号正接电源正,信号负接PLC D+,D-接电源负。无论如何,只要形成回路就OK了。这只是传感器内部的不同而已。

网友H:
首先要确认好信号到底是有源还是无源要不东西烧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