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的代用

楼主(2015-01-18):
用国产的变频器替代原来的伦茨8200变频器,拖动伦茨的电动机。伦茨电机铭牌上参数都输入到代用的变频器内,什么自学习的方法也试过,为什么运转时的电流特别大?哪位朋友能指点下!

网友A:
先在V/F模式下(空载)运行,看看额定频率80%的时候,电机的电流是多少,可以自己验证下电机与变频器的控制是否匹配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先试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国内的啥品牌变频器?你用的是矢量控制?还是V/F控制呢?另外电流大是带载还是空载呢?

先试空载,能看出问题来。带载不好说。

楼主:
负载脱开要拆整个机架,很是麻烦的。用的是迈凯诺的变频器。矢量控制与V/F控制都试过,把原来伦茨电机上铭牌的参数对应的输入,然后自学习下,结果电流还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