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模拟量

楼主(2015-01-18):
数据采集模拟量如何编程,可以给个实例看一下吗

网友A:
楼主要采集什么?一般模块的手册里有,官网可以找到。

网友B:
看看这个,调用FC105这个是温度的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介绍300plc 各块的说明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介绍300plc 各块的说明资料

SFC,SFB参看系统功能手册,安装Step7软件同时安装手册,如果你安装的是Step7中文版,那么该手册为中文版。

其他标准库的FB,FC请参看标准功能手册,该手册没有中文版。

网友E:
调用功能块

网友F:
楼主 2楼朋友的例子 就很明白啊  PIW294就是模拟量的地址
HI LO就是量程  OUT就是得到的数据

就是说你用PLC首先配置的模拟量模块中变量的地址 如图是8路模拟量 地址始于256 终于272 第一路地址就是PIW256  第2路就是PIW258
然后就是你所用传感器的量程  调用后,得到的OUT就是测量数据

楼主(2015-03-12):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量程应该指的是数字量的量程0-27648,还是温度的0-100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量程应该指的是数字量的量程0-27648,还是温度的0-100呢?输出指的是什么呢?是数字量吗?还是模拟量呢?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0-2764.8就是温度,西门子的不是直接写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