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8):
年轻的时候每当电箱里出现变频器心就凉了半截,那时候强电还行,对变频器发怵!现在大众变频器调试维修基本都不成问题了,可和变频器打交道多了撞上PLC和人机界面的几率近些年直线上升,怎么在最短的时间了解掌握这门技术呢?早几年没修变频器之前想搞PLC,看过一阵三菱PLC视频,搞了一次就知道PLC水太深!对PLC不了解解密也不成功,跑了几次最后无果而终,在这里请教论坛里的前辈,假如人机界面 PLC 变频器MODBUS通讯里的变频器坏了,换新的需要设置那些参数,PLC坏了无非是程序读写问题,而人机界面坏了又要进行那些工作呢?是不是在品牌众多产品面前只能是分工不统吃。

网友A:
个人认为PLC 变频器 和人机界面坏了就换同品牌同型号的
然后把相关的参数拷进去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B:
通常是触摸屏连接PLC,PLC通讯控制变频器,如果更换变频器,要设置变频器里面的通讯参数。

网友C:
玩这种东西,是一通全通的。有些不同的地方看下手册就行了。不同品牌肯定有点点区别的。

网友D:
人机坏了要有原始程序,或者从旧屏上读,反正要有程序,连上屏下载上就好了
如果是不同品牌的,那就杯具了,没有互换的可能性,要重做画面

网友E:
触摸屏  PLC  入门很简单

网友F:
要设置变频器参数 就是 通讯地址 波特率 奇偶校验  数据位  停止位这些东西。
另外如果启停方式也是通过通讯完成的话 要更改启动方式

网友G:
基础概念先搞会了
通讯需要一定的功夫

网友H:
换变频器一定要换同牌子的,因为每一个牌子的变频器多通信格式都不一样,指令也不一样,

网友I:
一口吃不成胖子;

网友J:
高楼大厦一步一步的来。

话说。很多人机,可能保护知识产权之类的。不能下载到电脑。

关键是买设备,签合同的时候,要让提供PLC HMI 变频器。很多东西的 原始程序,设置。

不然 坏了 找厂家售后,一般都比较黑,而且慢.

主要是慢。真心慢。顺丰一个来回也是2天3天。

如果有原始程序,做好备件。恢复也就是半天不到的事情。

网友K:
体格建议吧,在东西还没坏的时候自己做个备份,比如先从触摸屏开始,毕竟这个最简单,买个同型号的,然后自己编画面什么的基本上一致就行,不忙的时候换上自己的成果,如果能够工作了,那这个就行,再换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