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15-01-18):
我目前按照图纸接的,就是简单的接触器继电器控制,想改成现场这种用PLC控制的,改为和三张实物图一样的控制。那个故障复位是一个对射的光删,能否给一份PLC图纸

网友A:
1、自动化控制讲究的是够用就好,而不是浪费,如果简单的继电器线路能够实现,就不用PLC,成本问题。
如果楼主真的想用PLC来实现并掌握PLC的用法,另当别论。
2、一套PLC工程,包含了硬件接线和设计PLC内部的程序,还有最重要的是现场整体设备运转调试。
所以说,楼主单单拿到一份PLC图纸,只是完成了整个工程的一小部分。

网友B:
楼主这个改成PLC控制的,成本没多少的。14点的就够用了。

网友C:
可理清原控制要求后,分配I/O点,然后编制程序。

网友D:
有必要改成PLC控制吗。

网友E:
空间足够就没必要用PLC了,实用经济要结合

网友F:
这个太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G:
靠楼主描述 很难搞清楚状况啊!只有上升 下降 急停?

网友H:
仅仅这张电路图控制要用PLC,楼主不会是钱多烧的吧?
或者是电路没有展示完,看到PLC的通讯口插有电缆,应该还有触摸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是的。有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