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8):
最近两天楼主帮别人安装调试变频器,富士和安川的,发现变频器的控制线都比较简单,输入端接一个正向转动、一个报警复位,输出端接一个正常运行输出、一个报警输出。然后设置功能参数,主要设置这几个参数:1、面板输入频率。2、外部控制变频器启动。3、加速时间。4减速时间。最后调一下频率,比如20HZ。噢了!然后按钮按下,变频器带着电机带着设备就这样运行起来了。以后长期使用也就这样了!楼主纳闷了!为什么如此简单!好,最多再设置个多段速,改一下控制图,还是很简单啊。不是要设置好多参数嘛,不是要根据负载的特性嘛,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那么厚那么多参数,还有自学习?!一直搞不懂什么情况下要自学习?!请教诸位!
just do it!

网友A:
自学习通常是第一次设定好后的,或者出问题了也可以操作一下让他自学习

网友B:
负载什么都带上了?

网友C:
不要多高的精度,不用闭环反馈,只是电机工作在不同的速度,当然就是这样的。楼主可以试试用几个变频器做矢量闭环的同步,你在看看需要多少参数。

网友D:
看来楼主变频器是简单用用的。所以设置起来就简单了。

网友E:
这么简单呀

网友F:
老实说我还没有做过变频器的自学习

网友G:
如果电机小于变频器不得设电机参数吗,变频器出厂参数都是一样的,但每台电机参数都不一样,可以自学习啊,觉着就是优化电机参数用的吧

网友H:
简单应用设置就是简单

网友I:
简单就这样,这货做PID,运动追踪啥的就麻烦了

网友J:
闭环比开环复杂啊。。。

网友K:
这正式难了不会会了不难啊。

网友L:
一般的话是很简单啊

网友M:
所以干活就叫集成,要是变频器原理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网友E:
调试太简单了

网友N:
是你用的太简单了

网友O:
基础应用就那么几个参数

网友P:
楼主没有碰到复杂的,有时要调好不容易!

网友Q:
调的多了,你就会遇到问题了!

网友R:
做出来说简单。搞不定,就说难。都是相对的。面对问题是我们有必对的信心

网友S:
呵呵;你用的只是最简单的基本功能;
就像电脑你学会了开机/关机,就觉得电脑原来就那么回事;

网友T:
可以用就好了啊

网友U:
有时候还有各种大问题小麻烦的,还有干扰什么的。

网友V:
熟悉的就觉得容易,不懂的觉得很难

楼主:
 前几天楼主还屁颠,今天就尝到了苦果。
     之前设备装好就试了一小下,发现能动就不管它(设备是链式输送机,变频器安川)。
     今天要长时间开,OK没问题!楼主设好10HZ速度,开始运行,没想到也就三四分钟吧,变频器突然报过载,楼主还算镇定,赶紧翻说明书找报警代码,一副很专业的样子,还没翻到业主过来了,咋回事!咋让它停了!赶紧转起来!楼主顾不得翻书了,直接变频器面板reset,再按控制柜启动按钮,OK,转了!楼主脸上正要闪过一丝笑意,没想到又TM报过载了。情急之下,再reset,再按,转了!没过两秒,又报了!再按,再报!再按,再报!楼主的脸都红了,心想不能这么干,设备被搞坏了咋办!于是楼主调高了速度20HZ,运行!大概撑了三分钟吧,又报了!楼主怀疑负载过大,可业主的人说这点料根本不算什么。楼主摸了摸电机,发现温温的,也不热。真是搞死楼主了。还请坛友各抒高见,帮楼主分析分析原因。

对了,因为接的临时电,细心的楼主还发现专供我这条线路上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同时也有其他设备商在用电,但我这条线路上就只有我自己的设备在用电。
just do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