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8):
我用的是em235  em231模块但是采集进来的所有模拟量数据都波动很大!而且频率还很快!这是怎么回事了?
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干扰信号,用示波器看看信号的波形,再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B:
看帮助吧,好像是共模干扰。在帮助里有解决办法。

网友C:
应该有交流信号,用示波器测量下,可以加下RC电路处理下,应该是仪表厂家没做好。

网友D:
最经典的接线图,按照此图必定成功!!

网友E:
输入口并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F:
遇到过(西门子的可能也是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信号进来.

网友G:
个人觉得235对接地要求明显要比231高些。重新处理下M和地,可能会有些效果。

网友H(2016-07-12):
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I: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把地线接好就可以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