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程序复位,没看明白求解,

楼主(2015-01-18):
I0.40.4闭合后Q0.0—Q0.3全部复位,这一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R 下面是4 上面是Q0.0 也就是说 从Q0.0 --Q0.3 这4个数全复位了 如果是5就复位5个数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也曾经困惑过呵呵

网友C:
批量复位指令,不是挺简单的么

网友D:
批量复位指令啊,最后一步,I0.4动作,复位Q0.0--Q0.3四个。

网友E:
相当于日系三菱的zrst指令吧

网友F:
通过批复位指令实现。

网友G:
看一下复位指令的说明,写的很详细

网友H:
楼上所说的正解,这程序一用三备的吧?

网友I:
这个指令应该不难理解的

网友J:
区间复位吧

网友K:
看来你是不知道复位指令下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有几个就是复位几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