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5-01-18):
这是逐个亮的灯,可是进行到第二步就,计时器只计时,不往下走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线圈T1和线圈Y0互相冲突了。
感觉给T1增加自锁比较好一点。

非常不习惯这样的编程思路,非要抓住那几毫秒的扫描时间差来利用,而不是讲求的是稳定的线路编程方式。
或者你用步梯编也得呀,传统的编程方法,还是用传统的继电器线路的设计思路来编程才得。

网友A:
传统的继电器线路设计方法,没有像PLC的扫描时间差给你利用,是并行同时扫描的方式,而不是像PLC一样的至上而下的顺序扫描方式。

网友B:
T1到时间闭点变开点  Y0就断开了  Y0断开又把T1给复位了 T1复位闭点又通了 Y0又通了 T1又开始计时了 所以在这里循环了

网友C:
楼上的说的比较简单清楚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指导,在这行我还是盲区呢,只能跟据原理图来编,所以……就要出很多“违章”现象!以后还要麻烦大家了!!!

网友D:
Y0断开造成的原因,

网友E:
这是T1不带自锁而受Y0控制而产生Y0接通2S断开一次,从而使得Y1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刚好下一个扫描周期是Y0断开的时间。。。。。。

网友F:
编程的方法有问题。

网友G:
时间继电器断开复位,你看看PLC的手册,这几个时间继电器是不是断电数值保持?

网友H:
程序中的T1T2T3T4都是同样的问题,整个思路有问题

网友I:
Y0断开造成的原因

网友J:
思维混乱了;

网友K:
你是吧T1和Y0构成了死循环了。

网友L:
呵呵,和我一样的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