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8):
浙大中控DCS可在WINXP和WIN7下安装吗?

网友A:
我的ECS700是在win7专业版安装的,XP,不知道,可以找一下XP版本的

网友B(2015-10-15):
主要是主控卡与操作系统是否兼容,联系中控人员和打电话问一下就行了!

网友C(2016-08-02):
以前我的JXP-300是安装在win2000,主要是看你的软件版本,现在有2.5;2065;2.7的你说的系统我都装过没问题

网友D:
我们单位使用的是JX-300XP,但是XP装不了,WIN7、WIN8和Win10都可以装

网友E:
2.5版本的只能在2000系统下运行,装在XP上可以编辑修改,2.7支持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