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可以教下

楼主(2015-01-18):
这款富士变频!老是烧那个10W20欧的电阻?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富士通用型,FRN7.5E1S-4C

网友B:
总是烧?是不是功率小了点?用20W20欧的换上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装的也是10W18.5欧的,

网友C:
可能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D:
电容是不是漏电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