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8):
厂里有一台设备是通过电位器调节电压大小来控制气压的,哪个师傅给我分析一下这原理,另外怎么如果打到自动挡怎么根据张力控制刹车大小的。

网友A:
张力控制器要设定你所要的张力值自动调整的。你说的调节电压控制气压应该是调整0-10A的模拟量吧

网友B:
电流调节的比较多。

网友C:
通过电路控制气压,应该会用到比例阀门。阀门的打开度数是通过电压值或者电流值的大小调节而进行越开越大或者越开越小。
如果要设备进行自动控制气压,则需要将某种状态实时检测,并分析,分析出结果之后就会执行相关的调整动作,这个就是简单的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D:
三楼正解,自动调节就得要有实时检测数据,将检测的数据反馈回来和设定的数据比较,比较的差值就是需要调整的值,这个过程称之闭环控制。

网友E:
我们这里用比例阀控制液压系统速度。

网友F:
   用电-气比例阀。

网友G:
3楼说的对还要用PID控制,我们用的一般线性好一点的有美国蒙特福的,要求不高的,老日货SMC的输入信号都有0-10v或0-2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力控制器要设定你所要的张力值自动调整的。你说的调节电压控制气压应该是调整0-10A的模拟量吧
嗯啊,那这个张力值是靠什么检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电路控制气压,应该会用到比例阀门。阀门的打开度数是通过电压值或者电流值的大小调节而进行越开越大或者越开越小。
如果要设备进行自动控制气压,则需要将某种状态实时检测,并分析,分析出结果之后就会执行相关的调整动作,这个就是简单的闭环控制系统。
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张力的反馈是靠张力感测,应装在张力的受力点,如果是辊轮的就会装在辊轮两边的支撑点上

网友H:
这个用变频器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可以用电位器控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转速,然后来控制压力,变频器也可以进行张力控制,内置PID,可以进行恒压和恒张力

楼主:
谢谢啦!长知识了

网友I:
  使用模块量控制阀,这样可按输出给定的电流或是电压大小来自动调整气压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