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配个调速器

楼主(2015-01-19):
我选好了一款电机,请帮忙配个调速器,最好有个连接。谢谢。

网友A:
怎么看上去像小孩玩具上用的普通直流马达?
直接某宝上搜直流调速器不就得了?

网友B:
你的电机在哪 买的,就在哪买个配套调速器就好了。在考大家的智商吗

网友C:
看图是一个直流24V的减速电机,此电机已经有减速机构了,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还要直流调速器。
可以用一个直流24V的开关电源,外接1K电位器调节成输出0-24V的电压。

网友D:
这么低的电压和这么小的电流,自己做一个控制器就行了。就是一个0-100%调压电路即可。24V直流供电,用一个三极管调电压即可。电流才1.5A,很容易实现的。而且花不了几个钱。

一个三极管,
一个功率管,
一个324的集成运放,
再加一个多圈电位器。
电阻电容若干。

这个就成了、功率三极管采用PWM输出,0-100%调压。也不会发热。很好呦。

网友E:
这个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随便配!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是那么简单的呀。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脉宽建议用场管,频率20K左右,不超过30K…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是呀,电压和电流都很小,所以,用自己做的控制器更省钱。当然搞一个PLC也行,比较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