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9):
大神们!我是win7的64位的系统,怎么插网线后本地连接为感叹号,连接不上。物理连接连不上怎么回事?但我同事电脑XP的就可以连接上,下载程序。请求支援。。。。。。

网友A:
电脑设置与西门子PLC相同网段的IP地址,还有子网掩码和网关。不能设置自动获取IP地址的吧。
然后直接在运行哪里输ping命令,看是否能够ping通设备的IP地址。

网友B:
楼上的方法试试,有时可能需要修复下网络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IP地址手动设过,还是连不上。ping了一下,提示找不到机主!这个问题都纠结一个星期了。。。

网友C:
按2楼方法还用安装选择下接口。

网友A:
回复 楼主:
ping不通,就是硬件连线或者网络设置有问题。
网线是好的吗?通吗?测线器测过没?8条线都通吗?随然只用了4根,但是还是要确保网线水晶头压接良好的呀。
还有交换机的端口灯有亮吗?两头都亮吗?

网友D:
应该是WIN7设置的问题,用XP能通信上,说明网线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线保证是好的,插触摸屏上都可以通讯。但插上位机上就是不行,是不是应为win7系统的原因呢?插上网线提示无网络访问,有个感叹号,本地连接属性中IPv4和IPv6显示为无网络访问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