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容量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实操排故图

楼主(2015-01-19):
这个是小容量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实操排故原理图。

网友A: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里面的内容。还是分立元件的控制电路呢。三极管作为放大器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看不清啊?那有时间我分开来拍,一块一块拍,再上传。这样我想应该会清楚很多吧?

网友B:
该方法,可供借鉴。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不用,你上传图片的时候,把那个《调整尺寸》的选项中挑勾去掉,保持原图尺寸即可,而且图片尺寸不用太大,1600*1200以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