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9):
西门子420变频器最大频率1082调不了,是不是参数锁住了,如何解开,如何才能调1082数据,请高人指导?

网友A:
是不是访问权限的问题

网友B:
电机参数只能在快速调试模式(P0010=1)下才能修改。 看看你的P0010是否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访问权限的问题
估计应该是权限的问题(O_O)?应该是参数锁住了!需要把参数设回来才能调,具体我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参数只能在快速调试模式(P0010=1)下才能修改。 看看你的P0010是否为0
下午试试看,谢谢!

网友C:
调成专家级的呗!

网友D:
可能还是权限的问题。楼主为什么还要调整下最大频率?

网友E:
那你就进高点的访问等级,记得是P0003吧

网友F:
访问级只是显示参数的多少吧,也和修改权限有关吗?

网友G:
没错,P1082是快速调试的参数,只有在P0010 = 1的状态,才能修改,然后还要还原P0010 = 0。

不过如果动了P1082,最好是再重新做一下《快速调试》为好。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