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9):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plc,领导需要我交出此PLc的性能报告,请问这东西一般怎么测,测什么?

网友A:
坐等高手回复

网友B:
这东西得编上程序试试,运行运行!

网友C:
直接从产品使用手册中挑数据扔给领导看。

搞什么PLC性能测试?纯属瞎折腾。不过也是,领导就是与众不同。
或者楼主要较真也得,致电PLC产品品牌制造商,要求对方提供类似于电脑硬件和软件性能的测试方案,并且提供源程序要本公司亲自测试,否则拒绝使用你的PLC。

网友D:
楼主直接向PLC厂家询问,让其提供性能报告给你,不就得了。

网友C:
编程运行只是证明该PLC能用,功能没有缺陷。
楼主需要的是性能,比如硬件性能,CPU扫描时间,高速信号采集端口的各种参数,IO端口的响应时间,通讯端口的时间延迟参数等等。
这种要求是不太现实的吧。

网友E:
这个东西只要能用就行了,还要什么性能报告啊,领导真是瞎扯淡。

网友F:
这领导有高瞻的能力,对工作就是得有科研的心态,用数据说话

网友G:
什么型号的?可以找厂商或者代理商要的

网友H:
嫩领导还懂这个啊,看来不大好胡能!

网友I:
让领导先批钱买设备例如高温老化箱,精确测量毫安级电流、功率的福禄克表等等,再给一两个月的时间。

网友J:
楼主可以在样本 或者 手册上看看,上面一般都有具备的性能

网友K:
纯属瞎折腾

网友L:
厂家产品页面上有报告,直接复制给他

楼主: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表情 我也再思考下啦

网友M:
这个很少听说的啊,领导真能看懂吗?

网友N:
只要是品牌的产品,不需要什么测试吧,网上资料都一大堆

网友O:
现场调试

网友P:
没什么可以测试的。关于性能如果,PLC的使用手册早有说明啊。偶估计领导是想让你测试一下PLC各个端口是否正常而已。

网友Q:
一般要求也就是手册或者说明书上的了。除非有那么好的设备,都没有标准仪表怎么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