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9):
纺织厂用台达7.5KW变频器VFD075F43B,不定时烧模块。每次均为63A保险烧断,显示正常,无输出。上次是驱动电路的30欧电阻烧,双向稳压管击穿一只;这次烧烧了两路。上两次次修好用了一个多月。不知该如何修理了。师傅问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主电容的容值对不对

网友B:
估计还有其他原因吧!要这细查呀!

网友C:
如一楼所说,看主滤波电解是否失效…

网友D(2015-03-10):
把模块P+、P-上面的无感吸收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