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9):
ABB ACS510-75K变频器带30KW球磨机,以前是星三角启动,现在用变频器启动,速度达不到原来使用星三角启动的速度?球磨机的速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多点。

网友A:
拆除星三角后是不是电机连接片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除星三角后是不是电机连接片接错了
电机出来是六根线,是按照三角形接法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除星三角后是不是电机连接片接错了
有可能的,所以最快也就启动的速度那么快。变频器全频运行最快也就是慢速启动的速度。

网友C:
星三角也没有变速一说啊,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C:
是双速电机吗?

网友D:
看看电机明牌,,估计是双速电机,

网友E:
做个自学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除星三角后是不是电机连接片接错了
有可能的,所以最快也就启动的速度那么快。变频器全频运行最快也就是慢速启动的速度。
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双速电机吗?
不是双速电机,就是一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F:
把6根线查一下,在电机上把连片连好,再测下变频器输出电压多少伏就能判断问题在哪,如果变频输出电压在380V左右,电流平衡,说明变频没问题。

网友G:
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调试,有时软件异常会导致这类问题。再变频器面板上手动运行测试

不行再检查接线方式,接成星型会产生此类问题,要换成三角形

网友H:
是不是变频器设置参数不对,看看基准频率,最大频率,我厂很多,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变频器设置参数不对,看看基准频率,最大频率,我厂很多,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2007最大频率60HZ,1105频率上限50HZ。用的是模拟AI1给定。

网友F:
你告诉下50HZ时变频输出电压多少伏,你又不说别人怎么帮你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告诉下50HZ时变频输出电压多少伏,你又不说别人怎么帮你判断
50HZ时输出电压是385V。

网友F:
测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果三相电流平衡,说明变频没有问题,重点查接线,是否接成星型接法。你应该接成三角形接法才能达到原来的转速。电机内六个端子,用3个连片上下连接,同一连片上的两根线用万用表找出来,接到变频器的同一相上(电机连片不接也可以,因为在变频器的端子上也已短接)但线必须要查对。

网友I:
还要查一下,是否接错线了。如果电机就是普通的异步电机的话。6颗引线?有同名端问题的。

网友J:
速度与你使用的频率有关系。功率与星角连接有关系。

网友K:
是PID控制吗?如果是,就是反馈不对,看看是4-20mm还是0-10V设置对吗

网友L:
ACS510是泵类专用型,你去拖动球磨机,负载较重的无法启动。并不是说你变频器功率大一倍就能如何

网友M:
引用 网友J:
速度与你使用的频率有关系。功率与星角连接有关系。
我同意是频率(当然也可能是别的)
频率设定,就是输出频率是多少啊?那要是25HZ的话那就应该那速度。
要是频率也是快50HZ了,电机还是那速度,转差率变大,那电机就会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