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俩电阻区别差多少?

楼主(2015-01-19):
同事家的说是韩国的一千八大洋的LED照明灯,没找着配件,7D471K换成10D471K了,电阻没找着,图片红圈中俩电阻差多少?小弟愚钝,按色环没查出来,测量差不多,这样代替用行不行?长时间运行行不行?

网友A:
阻容式降压。一个47,一个68。

网友B:
一个4.7欧,一个6.8欧,应该是作为防浪涌电阻吧。

网友C:
4.7欧的是5环电阻用于要求精度高的地方。6.8欧的是4环电阻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D:
一个4.7欧,一个6.8欧,防浪涌也是保险电阻。

网友E:
楼主您这头像:“这样代替用行不行?长时间运行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拆开测量这俩电阻都为1.5千欧啊,按色环查没找着那个金色。。。

楼主:
回复 网友E:
嘿嘿 不是要练功了吗。
这个电阻与旁边那个蓝色的压敏电阻是串联的,然后并联到电源上了,通电试了5分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也不发热。
小变压器跟场效应管倒是有点温度。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金色是系数0.1
你确定是并联到电源的怎么看都不像,那个压敏的是并联的,那个电阻一定是串联到整流桥前的

楼主:
我看着黑色电源 到电阻 到压敏电阻 到红色电源的
坏的压敏电阻被同事用两个模样一样的电容串联代替过呵呵,结果这个电阻又坏了,换上这俩件到是能用了,而且这三根的输出直流电压135到140伏变化,不知道能用几天。。。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压敏是并在整流桥前,电阻是串联在整流桥前的。

网友F:
看不懂啊。电子技术没学好

网友G:
这个需要1800大洋?
没看出值钱在哪

网友H:
回复 网友G:
韩币。

网友I:
电子技术学不好,所以咸工经常说的变频器维修什么的都不怎么懂,慢慢接触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这些线路板上的电子元件有点打怵,上学偷懒了
这个灯修完我试了半个小时没有问题,这是三块,只修了一块,结果同事那会去接上三块都频闪,真是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