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电机

楼主(2015-01-19):
松下私服电机除了PLC控制还有什么可以控制

网友A:
应该是说伺服驱动器。数控系统,触摸屏,电脑,多的是了,只要能给它能接收的信号就行,还有通讯一类。

网友B:
呵呵;如果是用脉冲的,那么PLC、CNC、专用的脉冲发生器等都可以;

网友C:
还有好多可以控制伺服电机的,像楼上说的能发脉冲的,能通讯的。

网友D:
伺服驱动器可以用脉冲控制,可以用电压控制,还可以走通信。

网友E:
除了位置控制模式,还有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后面的这两种有开关信号或是模拟量信号也可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通信控制的

网友F:
松下伺服好像除了通讯控制之外,还可以连接上位机,使用松下的软件进行设定和控制的吧。
网上搜的图片,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