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程序问题

楼主(2015-01-19):
我用置位复位编写顺序控制,为什么已经复位的M点又接通了,程序运行了三个月,之前都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出现了,哪们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程序呢,没有程序怎么看啊

网友B:
请上传一下你的程序如何呢?

至于什么已经运行了XXX都没有问题之类的话也不用说了,上海地铁12/22事故发生前已经运行了9年了,还不是一样发现Bug而导致事故么。

网友C:
楼主程序把程序和接线图传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传过程序 怎么传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拜托

楼主:
回复 楼主:
运行中,230行开始,到294步影响到了整体运行,其他的地方我没监控,可能也有问题,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行中,230行开始,到294步影响到了整体运行,其他的地方我没监控,可能也有问题,不稳定

那个才是你需要了解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是一样的,看森河的吧
下一个是改了一点,我第一次编程,好多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森盛源带排空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是一样的,看森河的吧
下一个是改了一点,我第一次编程,好多问题

你使用的机型是什么?FX3G,FX3U或者其他?

楼主:
回复 网友B:
FX3G

网友D:
我这电脑里没安装三菱软件,换台电脑看看。

网友E:
感觉看三菱的 好乱啊。。

维修电工路过。。1500多步。。

三菱看着就乱。

欧姆龙好多了。
至少,注释好看,一页屏能多看好过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出现在230到300之间,监控时看到M点被再次接通,前面的M点没有这种现象,如果你们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3G

有注意到你有使用到断电保持区域,你是否考虑过你的程序运行到一半突然失电然后复电的状况?

所以请你试着将停电保持区域的M地址替换为普通地址试试看,看看情况是否有所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