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分析下问题产生的原因

楼主(2015-01-19):
如图所示,图上的c相进线接头处烧毁,设备是德国的热处理炉,主要负载是加热器。
请帮忙分析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谢谢!

网友A:
线送了吧

网友B:
松动,电流变大,发热。

网友C:
应该是加工时就有瑕疵

网友D:
接线端子松动

网友E:
冷压端子没压紧

网友F:
接触不良造成,螺丝没压紧或线耳没压紧。

网友G:
安装时螺丝没压紧,导致接触面接触不良,有接触电阻,过大电流发热,时间长了就成这样,我也碰见过这种情况,烧的太狠,最后把空开也换了。

网友H:
如楼上几位所说,应该是线头松动或端子没压紧所致。

网友I:
极个别线头的问题,不是接触器的问题,也不是电缆线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线鼻的问题,也可以称作线耳的问题。
简单的讲,就是线耳和电缆线剥皮了之后的铜材接触的问题。
大功率的线路,对电源线接驳质量要求极高的呀。
君不知,大多数单位为了根除电气火灾隐患,不惜购买检测设备让机电维修人员进行点检制度,其中就有红外温度探测仪。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各位回复,还有个问题没说清楚,有两台设备,一台是上面说的热处理炉,另一台是高温裂解炉,原理和结构差不多,都是在同时同一个位置出现了图中所示问题,这样我感觉应该不是设备问题吧 ?

网友J:
就是接线鼻子接触不良。

网友K:
接触器与端子的压接处螺丝没拧紧,电流电发热导致

网友L:
没压好导致接触电阻变大,发热烧掉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呵呵,这个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设备,出现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设备,都是同样的厂家制造的吧,同样的厂家制造,就有可能是同样的技术人员经手,就有可能是同一个工具制作出来的,制造设备的工具有问题,出问题的数量就是一批一批的出问题。
就像某众汽车制造厂的汽车断轴事故一样,有8百多号人反映,就能惊动了国家质检总局。

网友M:
这个只有一种解释,线头接触不好导致发热,

网友N:
同意大家的观点,应当是接触不良。

网友O:
电流大,接线螺丝接触不好就会导致接线柱发热。

网友P:
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可平时查看连接处情况。
亦可测电流比较。

网友Q:
应该是松了

网友R:
同意接头松动或线鼻子压接不好引起接触不良。当然LZ有其他发现希望到时候告知。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想不通,因为如果是设备本身原因,为什么都是C相出问题而不是A或B?两台设备虽然结构原理相同,但是也不一定是同一个人或用同一个工具安装的。我问厂家,他们说可能是供电系统问题,不知道除了接触不好还有没有其他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R:
问题虽然已经解决,德国厂家说可能是供电不稳定有波动造成的,但是只是说可能,也没有具体下结论,所以我发帖问问大家的意见,不过大家的意见好像完全一致

网友I:
回复 楼主:
也可能是三相电源负载不平衡所导致的,比如某相电流比另外两相电流超出很多,相同电线连接的情况下,就会发热更多,而导致损毁。

网友I:
三相电源不稳定的现象极少的吧,难道三相电压差异巨大吗?楼主检查一下?
德国人就是严谨,没有到现场,当然只会说可能而已。

网友S:
接线鼻子没有压好,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德国人到现场了但是没有具体下结论,只是说可能是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问题就出现过一次,设备已经使用两年了,所以测电压也是故障发生后,和故障发生时可能有很大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想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R:
这种情况线鼻子都没做好的几率应该不大的吧,个人还是倾向于接头松动。本身设备用几年就应该要紧下触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但是俩个设备都是同时在同样的位置松动可能性也不大啊

网友T:
接线端子松动,没其他的原因了!!!!!!!!!!!!!

网友U:
线松了!或者电流不平衡!

网友V:
有钳刑形表量一下三个线的电流,这是你一定要做的,量好电流再发数据。以供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V:
但是故障出现以后再量 电流没问题啊,我想只能弄个检测并记录电流的的东西才行,要不没办法啊

网友O:
回复 楼主:
有什么想不通的?电气接线不仅要接触好(接触面要处理干净),而且螺丝要上紧,设备运行过程中要经常检查,发现松动就要及时处理。电气维护巡查很重要。

网友W:
两台设备都出现在相同的位置,线头松动是一个可能,楼主可以再细细观察哪个线头烧毁更严重,这样可以区别哪个线头松动的情况;在各就是检测厂里哪里增加的新的设备,增加的设备是否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X:
c相电压低,电流大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Y:
压线处未压紧,接触电阻的发热引起的。

网友Z:
接触不好,发热

网友AA:
估计是螺丝松动了

网友AB:
西门子的,接线端子松动

网友AC:
测一下三相电流,如果无问题,就是线端子松动造成的。

网友AD:
重新处理接线端子和线鼻子,运行期间监测三相电流,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AE:
常规的事故现象可以认为是接触不好,现有两台一样的故障就要分析原因了,认为此设备是给加热设备提供电源的,所以此相过流的原因还是存在比较高的,平时运行时,还要多测量三相电流,才能分析原因,多测多比较其它两相电流

网友AF:
接线端子松动,没其他的原因了!!!

网友AG:
三相不平衡,大功率设备应该经常检查接线端子有无松动,排查安全隐患。

网友AH:
接触不良或过电流造成发热,热胀冷缩而加大故障所有造成接头发热、变硬、烧蚀

网友AI:
应该是接线端子松动导致发热,要么是三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