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清枪系统无法运行,请大家帮忙指路。

楼主(2015-01-19):
这个是清枪的程序。
以上是清枪系统,每次枪头都到那个位置就不动了,型号ABB弧焊机器人 IRB1600D

网友A:
此处是否有感应限位,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B:
机器人肯定和清枪座的电气系统有联系的,查看一下是怎么连接的呢?
还有示教编程器没有任何报警信息吗?

楼主:
原来是清枪装置上的电磁阀失灵了,谢谢!

网友C:
牛眼都用上了,有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