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搅拌机的问题

楼主(2015-01-19):
搅拌运行电流≤2A时电机控制保护器空载输出 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输出怎么会是DI点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报警信号,电机综保里面可以设定报警值,输出DO信号。

网友B:
那句话的意思就是电机没有带负载时,有一个信号点输出,你可以根据你的所需利用这工功能了

网友C:
可以和plc连做控制

网友D:
是不是什么设备上的?
应该是一个保护预警信号吧!

网友E:
空载报警呀,跟过载报警一样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F:
估计是DCS控制系统?报警信号对应某种现象,楼主去到现场确认了吗?
或者上图给大伙帮你分析也是得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