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9):
6.过程校验仪的工作原理
过程校验仪都使用微处理器,输出和输入采用DAC和ADC技术,具有较高的精度和百万分之一的分辨率。校验仪没有电位器等可调元件,而是采用面板校准技术,由微处理器在规定的时间,自动进行内部校准以消除各种影响,并能溯源至上一级标准。VC系列的工作原理如下:
(1)过程校验仪温度测量及输出的工作原理
校验仪用在温度测量及输出时,其原理是按照热电偶、热电阻的分度表,输出或者测量一个相应的mV或Ω信号, 再根据分度表转换为相应的温度进行显示,VC14的工作原理如图12所示。
        图12 VC14工作原理方框图
① 电压和热电偶输出时的工作原理
用于电压和热电偶输出时,可通过面板的“INPUT/OUTPUT”和“FUN”功能键选择电压或热电偶输出功能,微处理器控制开关S1使公共端C与V接通,这时DAC的参考输入为Vref。由于DAC输出VDA与参考输入Vref的关系为:
(n=20, D为数字输入码,从0?2n),所以:
图                                         (6-1)
这时可通过面板设定的输出值由微处理器转换为D值,使仪表输出改变,由于D值范围为0?220,所以仪表输出VHL范围为0?A1×Vref,分辨率为1/220。A1值通过操作面板的“RANG”键改变,可使仪表输出不同量程的信号。
② 测量电压和热电偶的工作原理
用于测量电压和热电偶时,可通过面板的“INPUT/OUTPUT”和“FUN”键选定输入电压测量,微处理器控制S2,打向V端,此时ADC转换值:
通过“RAGE”键由微处理器调整A2放大倍数,使V1NHL从0到满量程变化时D按0?220变化,转换后的D值经微处理器运算变为相应的显示值送LCD进行显示。
在模拟和测量热电偶时,仪表具有冷端温度自动补偿功能,微处理器每隔10秒钟控制S3使C与R接通,机内温度传感器的输出送入ADC转换为相应的数值,此数值送入微处理器可对当前的温度输出值或温度测量值进行修正。
③ 电阻和热电阻输出时的工作原理
过程校验仪的电阻输出有别于传统的电阻箱,它采用了虚拟电阻的形式,所以要求校验仪的外部要有激励电流,其工作原理如下:
用于电阻和热电阻输出时,可通过面板的“FUN”功能键选择电阻或热电阻输出功能,微处理器控制开关S1使公共端C与Ω端接通,此时仪表外部必须有一个激励电流I,DAC的参考输入Vref = I×Rref ,代入式(6-1),则:
所以输出HL两端的电阻:
图(6-2)
电阻输出的范围为0?A1×Rref, A1值由操作面板的“RAGE”键改变,使仪表输出不同量程的信号。
 ④ 测量电阻和热电阻的工作原理
用于测量电阻和热电阻时,微处理器控制S2打向Ω端。此时如在输入端子HL之间接一个被测电阻Rx,则:
调整A2放大倍数,使Rx从0到满量程变化时D按0?2n变化。转换后的D值经微处理器变为相应的显示值送LCD进行显示。

网友A:
没人顶一下啊,学习了。

网友B:
这是要搞连载吗,以前的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搞连载吗,以前的在什么地方
“常用仪器仪表工作原理简介”是连载,(1-6)都已放在我的博客上,论坛是发博客时转过来的,所以有所分散。为方便阅读,建议您去浏览我的博客,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dlr.as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