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9):
老家2楼顶做了个水箱,水压不是很大,电热水器出水花洒比较小水,网上说是水压低造成,可以在冷水入口加一个家用增压泵来增压,据说效果挺好,貌似都是200-300多瓦,还是水流控制自动启停的,请问有人用过这个吗?谈谈感受还有注意事项。

网友A:
有的,我就在用,120W的马达,配的流量开关控制加压泵。
流量开关拆卸出来研究过,内部竟然是一块永磁铁,通过水压冲击了之后贴近干簧管,干簧管导通驱动可控硅。
这个方式就是好,无触点的开关电子元件,接通断开N次,不用考虑机械触点寿命次数。

因为是管道增加泵,只增压给热水器,有点效果的,我家在6楼。

网友B:
这个在老家听说了,而且貌似听说是挺好用的。貌似根据压力来控制的。

网友C:
买个威乐的自动的

网友D:
水泵地线接好了啊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增压泵可以的,我家也用了,水流增大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的,我就在用,120W的马达,配的流量开关控制加压泵。
流量开关拆卸出来研究过,内部竟然是一块永磁铁,通过水压冲击了之后贴近干簧管,干簧管导通驱动可控硅。
这个方式就是好,无触点的开关电子元件,接通断开N次,不用考虑机械触点寿命次数。

因为是管道增加泵,只增压给热水器,有点效果的,我家在6楼。
这种应该是比较合理,我们这里都是那种机械开关,直接控制泵回路,容易失灵,要求压力大。

网友G:
安装于热水器进水口,靠水流做启动信号,其它各工控朋友们都说完了,"家用增压泵"

网友H:
以前的老小区用这个蛮多的,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还上了图~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这个接法只是针对热水器,可以接在你楼上水箱的出口处,整幢楼都OK

网友J:
在老家自己家房顶上的水塔都是使用一个 220V AC 的小水泵来增压

网友K:
单独在热水进水口加个家用增压泵,不过漏电开关要装上,有条件再接条地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单独在热水进水口加个家用增压泵,不过漏电开关要装上,有条件再接条地线。
是啊,安全一定要注意。

网友M:
在水箱进水口加增压泵要当心帕斯卡原理啊,1公斤压强加到封闭水箱里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当心把水箱顶爆。

网友N:
这泵挺好!

网友O:
我家也在用,和5楼那个一样的。不过是用在滚筒洗衣机的进水上,直接打在自动位不用管的,都用了3年了,还没坏。效果非常好!

网友P:
自己设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接法只是针对热水器,可以接在你楼上水箱的出口处,整幢楼都OK

我想弄一个这个自吸式的泵,貌似效果更好,两层楼的龙头都能受益

网友A:
在水箱的出水孔安装增压泵进行供应主供水管道,问题多多,当然效果也是好多多。
如果增压泵出水口没有蓄压罐,那么使用的结果就是,我开龙头洗个手,都能把增压泵启动进行增压,然后洗手洗了几秒钟,把龙头关好,增压泵停机。
其结果就是导致泵频繁启停,先不说泵本身,对继电器接触器的开关触点都是考验。
这个就是论坛上经常有人提起的恒压供水的解决方案。其实装个蓄压罐应该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水箱的出水孔安装增压泵进行供应主供水管道,问题多多,当然效果也是好多多。
如果增压泵出水口没有蓄压罐,那么使用的结果就是,我开龙头洗个手,都能把增压泵启动进行增压,然后洗手洗了几秒钟,把龙头关好,增压泵停机。
其结果就是导致泵频繁启停,先不说泵本身,对继电器接触器的开关触点都是考验。
这个就是论坛上经常有人提起的恒压供水的解决方案。其实装个蓄压罐应该得了吧。

是啊,我看到网上演示水龙头漏水的时候也会不停地启停,吓到了,那算了,还是弄一个在热水器入水口。

网友Q:
家里装了一个,还不错

网友I:
回复 楼主:
太大了,没必要,管道增压泵180W就行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几年前的产品吧,现在家用的小功率就够了通常是100W到200之间,控制都是电子式的了,

网友R:
19楼那个,我也觉得搞大了,家用没必要,而且费电。小的、电压最好是24V的才好,比较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用的是几年前的产品吧,现在家用的小功率就够了通常是100W到200之间,控制都是电子式的了,

下了一个单,150W+漏保的185包邮,先试试,好的话再买俩。

网友S:
压力控制开关的,以前用过,可以调整压力上下限

网友T:
引用 网友A:
在水箱的出水孔安装增压泵进行供应主供水管道,问题多多,当然效果也是好多多。
如果增压泵出水口没有蓄压罐,那么使用的结果就是,我开龙头洗个手,都能把增压泵启动进行增压,然后洗手洗了几秒钟,把龙头关好,增压泵停机。
其结果就是导致泵频繁启停,先不说泵本身,对继电器接触器的开关触点都是考验。
这个就是论坛上经常有人提起的恒压供水的解决方案。其实装个蓄压罐应该得了吧。

频繁启停危害大啊~

网友U:
既然有水箱,又是考虑热水器,装在热水器进口,没必要用自动,使用时在启动.
没有水箱的,还要考虑来水是否接的上.

网友V:
这个产品已经快退出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既然有水箱,又是考虑热水器,装在热水器进口,没必要用自动,使用时在启动.
没有水箱的,还要考虑来水是否接的上.

谢谢建议!平时把电源插座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