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个接近开关

楼主(2015-01-19):
想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链轮转速,用plc高速计数器采集。我现在试过欧姆龙非屏蔽m18的接近开关,但有时脉冲在不准。有合适的接近开关吗

网友A:
接近开关离检测物的距离对脉冲的准确性有很大的关系,越近越准,远了也能得到脉冲,肯定会丢的。尽可能的近试试,还不行就换编码器吧。

楼主:
没法装编码器。现在是脉冲多起来

网友A:
可能存在干扰,把开关电源,plc接地,高速计数能不能加个数字滤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既然用高速计数, 那么说每秒检测的脉冲数应该不少吧? 如果每秒检测的脉冲越少,误差可能就越大。

楼主链轮一圈多少脉冲?转速如何呢?

如果每秒检测脉冲数太少,就不要用高速计数了,可以采用上下沿的时间。

网友C:
     选择好的的接近开关。

网友D:
接近开关分高频和低频两种,楼主应该选择高频接近开关,高频接近开关可以代替低频接近开关,低频代替不了高频接近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用高速计数, 那么说每秒检测的脉冲数应该不少吧? 如果每秒检测的脉冲越少,误差可能就越大。

楼主链轮一圈多少脉冲?转速如何呢?

如果每秒检测脉冲数太少,就不要用高速计数了,可以采用上下沿的时间。
同意4楼的意见,如果转速不是太快的话,就不要用高速计数了。

楼主:
真接用上升沿计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链轮转速,用plc高速计数器采集。我现在试过欧姆龙非屏蔽m18的接近开关,但有时脉冲在不准。有合适的接近开关吗
你说的有时脉冲不准,是没有脉冲输出,还是干扰,分清楚解决了就可以了

楼主:
用普通计数器解决了

网友G(2015-02-27):
接近开关加数显表,我的一个客户用这个方法检测传送带上的包装袋。不过他用的是光电加接近,原理一样。

网友H(2015-04-02):
你的检测距离?开关频率?一般M18的开关频率不会超过4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