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新人学知识

楼主(2015-01-20):
请教一下开关电源绿色指示灯旁边那个可旋转的东西是什么作用

网友A:
调节电压的

网友B:
是开关电源吗?
开关电源的电压微调电位器装置吧。

网友C:
输出电压微调。

网友D:
可以调节输出电压,你可以通电接上万用表用螺丝刀扭扭试试看。

网友E:
个人建议,不要去随便调。

楼主: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F:
输出的电压可以微调,一般都是调好了不要去动

网友G:
微调输出电压的。

网友H:
微调电压电位器

网友I:
调电压的,比如由于线路损耗大,终端电压低的时候可以把电压调上去,或者作为冗余电压备用的时候,可以把电压调低一点前面加个二极管。

网友J:
电位器,调过最低15伏,嘿嘿

网友K:
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L:
这个是调节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这个有限的调节,一般情况下不调节,除非出现10楼所说

网友M:
输出直流电压微调用的!

网友N:
调电压,我调过。

网友O:
开关电源
调节输出电压的

网友P:
调输出电压的,可以用万用表监控试试的哦。

网友Q:
调整输出电压的电位器。

网友R:
24v电源调过最高26

网友S:
明纬的开关电源,输出带短路保护的

网友T:
调节的呀用的。

网友U:
调整输出电压的啊

网友V:
输出电压调整啊  范围不是很大

网友W:
这个没调过的飘过哈哈。

网友X:
电压调节的,如果输出有两路的话,调节都会变化

网友Y:
微调输出电压的啊

网友Z:
可调电阻啊,用来调节输出电压高低的。但调节幅度不是很大的。

网友AA:
就是调节输出电压用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