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温度控制

楼主(2015-01-20):
我想问一下,fx2n4ad转换模块通过FROM指令读出来以后,所转换成的数字量,怎么给转换成0-100的温度显示值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用FX2N-4AD-PT或FX2N-4AD-TC,那么读取的数值就是带小数点的温度值;
而你用FX2N-4AD的话,则需要看你温度变送器的参数;

网友B:
你看0-100度的转换的信号是多少伏的电压或电流
4AD模块其电压对应多少数据,然后通过转换关系转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C:
通为常除以10就是实际的温度了,误差是可以修正的]

网友D:
模拟量做乘除运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通为常除以10就是实际的温度了,误差是可以修正的]
晕;这是针对FX2N-4AD-PT或FX2N-4AD-TC;
楼主用的不是温度模块,而是模拟量模块;

网友E:
之前老板说可能要一个恒温加热处理,但后来没做了,不然这个问题我也得请教大家。现在楼主提出来正好学习,并把各位师傅说的记录一下,以便往后的提高,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没看注意看少了PT,谢谢提醒

楼主:
谢谢个为了,小弟刚出道还请大家多多关照